楼主(2016-06-09):
两线制的4-40毫安的转换串个电阻就能转变成0-5V的信号吗?

网友A:
不可以吧,这样精度也没法保证。如果控制器真的只能接受电压信号,还是想办法更换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类型了。

网友B:
两线制的4-40毫安转换为1-5V, 就是靠串个250欧的电阻来实现的,当然对电阻的精度是有要求的。但简单的靠串电阻来得到0-5V的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可通过隔离器来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的4-40毫安转换为1-5V, 就是靠串个250欧的电阻来实现的,当然对电阻的精度是有要求的。但简单的靠串电阻来得到0-5V的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可通过隔离器来实现。
250欧是不是有点不对,125欧吧

网友D:
呵呵;是4~20mA的信号吧;

网友E:
精度要求不高的前提下,增加一个合适的采样电阻就行。而且也请简单计算一下,4-40mA如何才能变为0-5V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明显楼主心里想的和写的明显有差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线制的4-40毫安转换为1-5V, 就是靠串个250欧的电阻来实现的,当然对电阻的精度是有要求的。但简单的靠串电阻来得到0-5V的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可通过隔离器来实现。
250欧是不是有点不对,125欧吧
谢谢提醒!我在复制楼主帖子内容时也没有细看,把4-40毫安粘贴过来了。但两线制好象只有4-20毫安这一标准,没有4-40毫安这一标准。有可能是:属于非标规格,或者楼主笔误了。

网友F:
可以的    同样电压信号,并个电阻变电流;反之是一样的

网友G:
4-40毫安不是标准采样信号

网友H:
加电阻可以实现
但是精度有影响!

网友I:
两线制的4-40毫安,啥标准来滴??

网友J:
应该是并联一个电阻,在电阻两端取电压信号才对。电阻不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