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S1G系列

楼主(2016-06-09):
欧姆龙PLC--CS1G系列中有十进制与十六进制转换,或者十六进制和十进制转换的指令吗?

网友A:
没有,因为不需要类似指令。

在系统中,二进制的存储方式与16进制的存储方式相同,所以不需要二进制<->16进制的转换指令。

在通讯中,一般以二进制传输方式或者ASC码的传输方式,欧姆龙提供了ASC码<->16进制的指令。如果仅仅是需要显示16进制,那么只需要在编程软件中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吗?好好查下

网友C:
呵呵;PLC内本身就是2进制,显示10进制/16进制只是显示的问题;
如BCD或ASC码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