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09):
做的是通用星三角启停电路
因放线时没做线标  KM上接的是 U2 V1 W1   KM三角接的是 W2 U1 V2
通电发现星形有缺相的感觉  三角形会很大电流
换会 KM U1 V1 W1     KM三角形 W2  U2  V2  后正常
 没想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因为U1V1W1和U2V2W2要通过接触器的触点和导线连接成为角型接法,所以对马达出线与接触器的接线端口顺序非常讲究。

网友B:
顺序有要求,同一相首尾不能接反

网友B:
靠接触器接通断开,控制电机星形或角星启动不能接反

网友C:
三相线圈有头尾之分(同名端),接反了磁也就反了电机就不能转了。

网友D:
怎么还能有如此错误呢

网友E:
校正线,星接触器吸合,把电机端用万用表量,有3根线电阻为0,这样把6根线分成AB 2组。
断开星接触器,让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吸合,用万用表量6根线,电阻为0是一组,可以分成3组,
电机接线柱上面一排接A1A2A3下面一排接B1B2B3.试转,ok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的是通用星三角启停电路
因放线时没做线标  KM上接的是 U2 V1 W1   KM三角接的是 W2 U1 V2
通电发现星形有缺相的感觉  三角形会很大电流
换会 KM U1 V1 W1     KM三角形 W2  U2  V2  后正常
 没想明白为什么?
三角形是头尾相接,你接错的话线圈会短路。由于电感作用,可能不会跳闸电流很大

网友G:
接线方法
星形接U1,V1,W1;把U2,V2,W2短接。
三角形,U1-W2,V1U2,W1V2分别短接,电源加在形成的三角形接头上。
1、容量7.5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比。
4、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 (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A.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B.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网友H:
楼主下一个仿真软件多练练

网友I:
输入端不一样导致磁场不一,两个磁场一样,另一个磁场逆方向,所以对其他两个磁场起了阻力作用,所以电流很大。

网友J:
画个原理图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K:
可画图分析,注意2楼等所说情况。

网友L:
线接反了,用表测一下

网友M:
这个是电动机接线盒内6个接线柱的排列位置和两种接法的示意图。

网友N:
没有烧电机算你幸运,头尾都敢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我当时换回来了,也正常工作

当就没有考虑到磁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