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PLC写入中断指令和高速计数指令时出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6-09):
写入FX1N的PLC时,PLC错误指示灯闪烁,跪求各位大虾指导小弟一下原因

网友A:
习惯了不用中断,直接读数运算,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计数 我该如何才能在软件里看到计数的当前值,我用编码器的A,B,ZX相直接接到PLC的X1,X2,X2编码器的电源用PLC的24V电源,编码器的0V接PLC的COM点,编码器的24V接PLC的+24V

网友A:
c235 236 25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