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0):
急   急,求助,我这里的艾默生变频器设置好定长后,运转达到设定值不停机,面板显示运转时的定长,各位大师给看看

网友A:
还有PLC和编码器吧,检查变频器的停止信号通路。

网友B:
一确认手动给达到定长信号,变频器是否停机,判断变频器是否有问题。二定长的测量器件是否准确。三连接线是不是断了。

楼主:
测量器件在新的变频器上正常,定长能停,已经试了是程序板的原因,外接的按钮停机能停,也能复位,只是定长达到设定值不停机,设备

网友C:
如果想自行修复变频器,需要备份原始参数,然后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再输入备份参数进行尝试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怎样备份,用数据线吗,我这里有各种设定值,都看了,和坏机子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怎样备份,用数据线吗,我这里有各种设定值,都看了,和坏机子是一样的
用原始的手抄记录参数的方式吧。

楼主:
我设置的就是复印的所有参数,设备都是一样的参数,

楼主:
传感器只起到测量长度的作用,面板上显示数值,传感器用在好的变频器上正常,可以随便设置定长都停机,这个毛病是我这里艾默生变频器的通病,坏的挺多的,还有哪些疑点我都试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给看一下,看看啥原因,如果是硬件坏了,是哪个

网友D:
艾默生属于垃圾玩意,建议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