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线

楼主(2016-06-10):
三菱2N数据线自己能否焊接,都需要什么器件,焊一条数据线自己回家学PLC去

网友A:
能焊接,很简单!!!!一把电烙铁可以了

网友B:
2N的不是简单的焊个接头就可以的,因为电脑侧是232口,PLC是422口,里面还有转换电路的。

网友C:
用电阻或者三极管都可以。做的好的用芯片

网友D:
自己玩的可以做。做工程就买现成的吧!

网友E:
学习还是买一条吧

网友F:
232的好焊   USB就不好焊了

网友G:
还是买一条最好,学习用,遇到问题还要判断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H:
直接买一个USB转422的模块,这样线路直接拧就可以了

网友I:
根据你电脑的接口,买条国产稍好点的电缆就可以,USB-SC09-FX或是SC-09。

网友J:
可以自己做,买一条也不贵。

网友K:
买一条也不过几十元的事。

网友L:
自己制作一条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因为制作当中需要电烙铁、接头、资料等等

网友M:
淘宝买一条USB-SC-09,好一点最多30元搞定,何必呢

网友N:
三菱的数据线不贵自己买不象西门子的那样贵得下不了手

网友O:
有那时间,淘宝都到货了,不过2 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