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10):
有熟悉夏普槽型光电开关的朋友吗,现在就是这个夏普的GP3S35型号的槽型光电开关,二极管接5 V,12V,24V,灯都不亮,试了几个都一样。求助怎么接线电压多少!

网友A:
红外线发射接收能看得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有信号输出,遮挡,不遮挡一样。

网友B:
去调整一下开关上面的参数,好像有H L什么的,你去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C:
亮的时候你睡觉去了
这个你不看资料也就吧了,还敢,5v,12v,甚至24v的往上招呼,给你多少都瞎。
串个合适的电阻吧

网友D:
不熟悉;
不知输出是带负载试的,还是测量的,接法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E:
4楼说的对,你没有串个合适的电阻,你已经把它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调整一下开关上面的参数,好像有H L什么的,你去调节一下试试!
哪有什么H L的那就是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和一个接收管。

网友F:
12 V直接烧掉

网友G:
找两个欧姆档用3V电池的指针式万能表,打到X1档,其中一个万能表检测发射端,另一个检测接收端。

先找出它们的正负极,然后分别黑笔接正极红笔接负极(有些万能表可能相反),正常情况下,发射管一接上万能表的表笔,接收端的接受管就应该导通。

这样捡测的原理就是通过万能表的欧姆档给发射管提供一个电源,使它能够发射红外线(或者可见光),接收端的接收管接收到这个信号就会导通,电阻就会变小,万能表欧姆档的指针就会偏移指示。

如果仅仅检测接受端是否正常导通,也可以直接用白炽灯泡(或者阳光)直接照射接收管,检测接收端的电阻是否有变化来判断接收端是否正常。

如果你们能够理解我这种检测检查判断的原理并熟练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以灵活推广应用到检测各种低电压输入控制的固态继电器、光电开关、磁性开关、传感器、可控硅等元件中。

一般的指针式万能表红笔为电表内部电池的负极,黑笔为电表内部电池的正极,数字式万能表和个别指针式万能表则相反。

网友H:
不看接线图直接开始加压:你以为是储压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2 V直接烧掉
这东西不串电阻3v都完蛋

网友I:
应该坏了

网友J:
上面没有接线图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或不会查),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万分感谢兔哥!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电路图没资料,是一个朋友网上买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串多大的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网上淘的小件,没有资料。

网友K:
用万用表量量信号线电平,检测信号是否有

网友L:
管脚有长短的那两脚是发射端,二极管性质。
怎么驱动看发光二极管。

网友M:
没有型号提供吗?

网友C:
发射端控制在10ma,接收控制在50ma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