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学习

楼主(2016-06-10):
请问为何接YI常开触点

网友A:
因为T1需要Y1做导通信号!

网友B:
Y1接通后,T1才开始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接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接呢,在电气图里面定时器分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PLC里面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接呢,在电气图里面定时器分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PLC里面分吗

网友B:
断电延时效果,看具体要求,可编程实现;此处T1,就是在X0断开后才计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X0没断开时T1也没定时,如何把这个逻辑理顺

网友B:
看所需要实现的要求(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呢,在电气图里面定时器分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PLC里面分吗
定时器在PLC里面,定时器的触点使用,只区分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它们的区别就是接通延时(常开触点),断开延时(常闭触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呢,在电气图里面定时器分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PLC里面分吗
不接?只要PLC工作3s以上,X0闭合后Y1就不会有输出,因为Y1的回路断了。

网友E:
根据控制的需要

网友F:
可以模拟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按钮按3秒以上就可以输出Y0了   再按一下说断开

网友H(2018-07-04):
接常闭,T1的作用媒体此案出来。

网友I:
首先,从前往后看,T0时间到,最下面Y1就有输出,即延时接通.Y1接通对应其常开触点闭合,T1开始计时,此时Y1依然导通,T1计时时间到,Y1输出结束,达到延时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