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0):
昨天放假了一天,今天一台AOI开机运行检测软件就蓝屏。重启了N次还是这样。按照经验就拆机洗刷刷洗刷刷。
然而并没有X用.就咨询厂商,说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建议更换。后面加了句可以修复下系统试试看。就这样我脑袋被门夹了下,装了个全新的系统。
结果还是没有X用,原来还得装N多专用的驱动。这个时候清醒点了,想到系统是有备份的。那就GHOST
多么熟悉的画面。结果就这样好了。
主要冤在时间上,半个小时的事情折腾了三个小时。所以遇到了故障一定要淡定,尽量选最优的方案。

网友A:
好在系统有备份;看来,没有充分准备,或确切的判断,可暂缓重装系统。

网友B:
没有备份的话,可能不只是浪费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C:
家用级电脑扩展PCI卡来使用?至少我看到的显卡应该是家用级低端的显卡吧。确实够节省的,没钱上品牌级别的工控机,至少也要上品牌级别的商用机呀。
做一下GHOST备份。开机正常,运行应用软件就不正常?应该尝试打开其他的应用软件看看?比如WORD文档,EXCEL表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产货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用的比他贵几倍的进口三维检测设备某些方面还不如它呢。

网友D:
GHOST系统,工控机必备

网友E:
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F:
楼主,修的惨是因为对你的快乐报应
这节没有祝快乐的道理

网友G:
系统备份是最省事的

网友H:
一般都有ghost的

网友I:
说明备份的重要性

网友J:
这样过节也不错

网友K:
楼主这是制版的机器

网友L:
发现了,楼主又学习了一次

网友M:
很正常,心态要放平。

网友N:
系统备份是必须的。

网友C:
重装系统一般都是办公电脑专用,要是工控设备电脑主机,系统的重装不能动不动就乱来的,尤其是有在本机上安装有网络数据库的电脑,没有几个小时是搞不定的。
如果楼主公司有公司的局域网络管理部门,工控设备电脑装系统可以丢给做办公电脑系统维护的网管来进行呀。

楼主:
公司IT部门是不管设备上的电脑的,不过现在上了MES系统。联机的设备应该可以赖上他们。

网友O:
用的自来水,洗刷刷的吧。

网友P:
经验很重要

网友Q:
有备无患啊

网友C:
要是车间设备全部安装与连接MES系统,确实所有的电脑和控制器都需要联网和安装软件或者预留数据传输接口。
MES系统应该有个集中收集数据的机房与服务器,估计IT部门只管机房,顶多用U盘扔一个MES系统的客户端给你去安装和设置,设备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还是得自己搞。

网友R:
我会把现有的系统也备份起来,才去动系统。弄不好还可以弄回原样!

网友S:
厂里的DELL1750服务器让我GHOST硬盘也用的近十年了,所以ghost还是必须的

网友T:
公司的电脑有备份就首先用备份
重装很麻烦的!

网友U:
装个系统,没事。慢慢等

网友V:
找到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