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端子

楼主(2016-06-10):
变频器的接线端子【N】,一般指主回路滤波电容的负极即直流母线的-极,经常有电工把零线接此处,请大家谈谈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把地线接此处,又会出什么情况。

网友A:
变频器一般只接入RST电源和PE地线,没遇到过接入N线的情况,变频器应该会不正常运行的吧。

网友B:
n肯定不能接零线的,要不然会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C:
变频器里全桥整流出来的直流是非隔离电源 母线负极接入零线就相当于在火线与零线之间串一个二极管 结果自然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里全桥整流出来的直流是非隔离电源 母线负极接入零线就相当于在火线与零线之间串一个二极管 结果自然明了
分析的好了,谢谢

网友E:
什么变频器?还有N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变频器?还有N的?
大部分是   -   这样标识。以前有设备厂家接错过,把地线接上去了,上电后一股白烟冒出来。

网友G:
那个视为带电体,不能乱接的,标N是零线是什么想法?

网友H:
P、N之N? 倒是值得注意。

网友I:
N是变频器内部用的    不能外接使用

网友J:
此N非彼N,这个可不能接错的.

网友K:
高手,第一次听说

网友L:
这个:说明那些电气人员素质待加强培训

网友M:
无知无畏,这么做其实也是通过一项破坏性实验,长知识了。

网友N:
我也想问是不是指PN的N

楼主:
零线接【N】端子,有的变频器断路器合不上闸,有的会炸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