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0):
我们现场有两套冗余热备的系统,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我在6月5号那天,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将%SW60.3写为1了,但没注意什么时候有变回0了。不知道这个对后面奇怪的问题有没有影响。
       1)我每次下载程序的时候都会出现PLC通讯报警,导致PLC离线,第二次下载才能正常下载,我观察了一下,好像第一次连接的是A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连接B的时候就能一次下载成功,而且每次下载完即使同步了,A也需要现场启动。报警,。

undefined
2,前两天出现了一种现象,我在备用的AI通道增加两根线,就是读不上来数,但其他通道能用,还有另外一个机架上的AI的某个通道不能读数。这个机架上的这个通道在年前的时候是能读数的。
      3) AO模块没有输出,显示F,并且1-8通道红灯亮,检查电源线,也没动什么,就是把电源线拆拆又接上了,这个模块好了,却见所有AI模块,都有故障报警,照片如下,这个照片中只是其中一个机架的AI模块,后面还有5个柜子的AI模块都是这种状态。我检查了接线,没有发现断线的地方。换了一个新卡件,也是这个状态,查了一天的线,没找到原因,也重新下载过程序,没有解决。这些模块中国有些通道还是能读上数来。这几机架上的模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24V电源供电。

网友A:
施耐德的模块式PLC控制器,还是按照型号获得该PLC的使用与编程手册,按照里面的故障信息与排除章节来处理故障比较好一点,可能没有中文版,阅读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