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块是啥意思?

楼主(2016-06-10):
有个程序里面一直调用这个模块,输入no_date,输出是x_pos,y_pos,xy_pos,但是这段程序看不懂,谁能帮帮我啊?

网友A:
看不懂,三菱的吗?

网友B:
x_pos的值是输入no_date的80倍,存储在db202.dbd12里面  y_pos的值存储在db202.dbd16比x_pos的值大32,xy的速度值存储在db202.dbd20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300的st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意思!

no.data数据的不同调用的组不同,p#0.0指定了地址从db202.dbx0.0开始;所以字12里面的数据实际放到了db202.dbd0,

依次,字16里面的数据放到了db202.dbd4里面了,字20里面实际存的数值是db202.dbw8;

我这个数据块5个字也就10个字节,80个位为一组,这样我可以根据no.data数据的不同去调用想要调用组的数据。

这是我对这个块简单的理解,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样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意思!

no.data数据的不同调用的组不同,p#0.0指定了地址从db202.dbx0.0开始;所以字12里面的数据实际放到了db202.dbd0,

依次,字16里面的数据放到了db202.dbd4里面了,字20里面实际存的数值是db202.dbw8;

我这个数据块5个字也就10个字节,80个位为一组,这样我可以根据no.data数据的不同去调用想要调用组的数据。

这是我对这个块简单的理解,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样谢谢高手指点
p#0.0是指指针偏置,最终数据应该还是存储在双字12,16以及20里面,应该不是0,4,8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指针指到0.0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调用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取n*80+0,n*80+4,n*80+8,里面的值啊

网友B:
建议看看any类型的数据,再结合仿真软件测试下

网友C:
这个是一整个的指令块?

网友D:
这个语句表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反复被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