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扩展模块

楼主(2016-06-11):
大家好,如果三菱plc的输出点不够用,加装了扩展模块,那么扩展模块上的点怎么排号,最好能举例说明,谢谢了。

网友A:
FX的?
Y0-Y7 Y10-Y17 Y20-Y27等顺次向下就行了。

网友B:
加扩展输入或输出后,个位一律从零位开始排号。。。比如FX3U,主单元为128MT,扩展为32ET,那么扩展单元起始编号为:X100 Y100

网友C:
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
1.FX的输入输出分开排地址
2.扩展根据前面的地址往后排
3.扩展的地址最后一位要从0开始

网友D:
FX的按8进制往后排;

网友E:
这个,三菱西门子的小型都是8进制,欧姆龙是16进制

网友F:
自动按8进制接续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