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说明一下,这机器是机床上用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刹车单元边上的反峰吸收二极管烧了(原因沾满油污烧掉的),我们把烧掉的地方清理干净换上新的二极管,在店里通电测试都正常,客户拿去第二天跟我说他装上这机器不显示,我想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了,我们亲自到客户那把机器拆回来,然后拆机检查发现果然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100K),机上上有两个,好的没有换,坏的就把它给换了,通电机器正常,我们又亲自到客户那装上机器测试,变频运行正常,断电我们回去了,过几天客户又打电话给我,他上电又不显示了,从我那天断电开始没有用过,客户说是刚上电,我们又去拆回来,打开检查又是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坏了,坏的是上次没有换的那个100K的原装电阻,我很纳闷呀,这机器怎么老是烧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呢

楼主:
说明一下,这机器是机床上用的,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刹车单元边上的反峰吸收二极管烧了(原因沾满油污烧掉的),我们把烧掉的地方清理干净换上新的二极管,在店里通电测试都正常,客户拿去第二天跟我说他装上这机器不显示,我想开关电源可能有问题了,我们亲自到客户那把机器拆回来,然后拆机检查发现果然是开关电源的启动电阻(100K),机上上有两个,好的没有换,坏的就把它给换了,通电机器正常,我们又亲自到客户那装上机器测试,变频运行正常,断电我们回去了,过几天客户又打电话给我,他上电又不显示了,从我那天断电开始没有用过,客户说是刚上电,我们又去拆回来,打开检查又是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坏了,坏的是上次没有换的那个100K的原装电阻,我很纳闷呀,这机器怎么老是烧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呢undefined

undefined

undefined

网友A:
这钱赚的,呵呵

网友B:
电阻不好,运气不好,会损失更大

网友C:
艾默生,个人认为就是垃圾,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楼主,你检查一下反峰吸收电路的吸收电容,换一个新的试试。我觉得反峰吸收二极管的损坏故障机理与充电电阻损坏如出一辙。

网友E:
可以放大电阻的功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