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CCLINK

楼主(2016-06-11):
前几天在做FX3U-CCLINK-M通讯,用4块远程I/O站,设置4个站,H101,H102,H103,H104!!单程序运行时一切都正常。当加入主程序后,主站的CCLINK的ERR灯在闪烁,在线监视程序发现最后一个站出现错误!但是整个程序运行都正常,对程序运行没有影响,这是为什么?(在CCLINK诊断选项中,怎么出现5号站,6号站,7号站,8号站,而且每个站通讯错误)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多看一下CC-LINK资料,FX做CC-LINK通讯比Q系列麻烦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多谢大师傅的指点!

网友B:
感觉像是设置错误
没用过FX做主站,用的Q02的,QJ61BT11主站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会吧,设置错的话,单单程序全部能都正常工作!什么提示都没有!加入主程序后,运行监控就发现最后一个站通讯错误,但是运行也正常,只是CCLINK模块的EER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C:
记得原来FX2N的CCLIK有个控制字需要设置,设置站数或者是保留站什么的,具体你要看下手册,一般都用Q系列,直接在参数中进行设置,不知道3U的是否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明书仔细看看吧,设置错误也许不会,可能少设置了参数。我也只是看过FX2N-32CCL和QJ61BT11的说明书,FX2N-16CCL是用做FX2N组成系统主站的模块,说明书没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师的指点,我再看看CCLINK说明书吧

网友D:
错误等闪烁,能正常运行,也有可能是警告。
可以监控下,看有没有代码可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版主提点,现在估计FX3u的CCLINK要设置保留站和无效站,明天再试试看,真的感觉用FX做CCLINK真的很难做,前段时间LEER显示灯一直在闪烁,通讯不正常,罪魁祸首是中间继电器断电保持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