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苦逼的端午节,花了两天时间才搞定1200PLC和10台岛电表的通讯。PLC和仪表通讯程序编写前,最好用串口调试程序测试仪表通讯,把通讯协议搞清楚,用一台电脑监控仪表和PLC之间的通讯数据,这样才能很快发现问题。

网友A:
不是modbus rtu通讯的

网友B:
楼主心得,用的什么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C:
串口调试工具是不是要配合232转485模块使用的

网友D:
。。。。。。占位学习一下。

         期待楼主详细讲解。

网友E:
估计使用的RS485总线的方式组网。另外如果PLC和仪表进行串口通讯的时候,电脑如何监控PLC上的串口?一个PLC的串口能同时接入仪表通讯和电脑进行软件监控通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调试工具是不是要配合232转485模块使用的
对的,232-485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使用的RS485总线的方式组网。另外如果PLC和仪表进行串口通讯的时候,电脑如何监控PLC上的串口?一个PLC的串口能同时接入仪表通讯和电脑进行软件监控通讯数据?
对的,仪表和plc通过485组网,plc通讯模块选用6ES70241-1CH32-0XB0。电脑再通过485-232和仪表,PLC链接。这样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与仪表之间的通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