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我对这货毫无概念。

         放假无聊,就乱看一些资料。粗略的理解,好像这个系统
         有点像传说中的DCS 。

         同时问题也好多 ---- 这东西能和1200通讯组系统吗?
         好像这东西也有CPU ,那程序组态是对它本体组态,还是
         对控制它的上位机组态?如果是对它的上位机组态(假设
         是1200)我查看了一下,博途V13硬件目录里面根本就没
         有这货的硬件信息。按照我现在玩1200的经验,都没有硬
         件目录,组个毛啊!

         假设是对这货本体组态,那组态软件又是什么?

         这货价格高吗?假如价格比1200高,那我另外弄个1200
         组成网络不就替代了这货的存在?

         估计我理解有误,各位师兄进来讨论一下,我也好受教一二。

         抽烟泡茶等。哦也!

网友A:
什么是远程IO控制系统?
一台主机,可以超长距离扩展IO卡件,比如几百上千米的距离,这种应用还是有的,比如油田油井,数量多而且分布广。
远程IO模块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模块,是附属于主机上的,没有独立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远程IO控制系统?
一台主机,可以超长距离扩展IO卡件,比如几百上千米的距离,这种应用还是有的,比如油田油井,数量多而且分布广。
远程IO模块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模块,是附属于主机上的,没有独立的程序。

。。。。。。回答的好笼统。

         照你的意思就是ET200是没有程序的?
         那我在博途V13里没有找到ET200的硬件
         目录。假如我用你说的主机(比如说1200)
         我怎么组态啊?

网友B:
V13里面是有这个的目录的,可能是你版本要更新了,还有这货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3里面是有这个的目录的,可能是你版本要更新了,还有这货不贵

。。。。。可能真是软件版本需要更新了。仔细找都没找到。

         这货不贵?改天去问问,不贵的话弄来玩玩。

网友C:
博图安装麻烦

网友D:
说实话:以前的西门子是稳定可靠,现在的西门子很垃圾很垃圾了,俺已经拒绝选用

楼主:
。。。。。。。找到,有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兄弟,看到这里我要提醒你,博图要更新了,V13里面是有目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看到这里我要提醒你,博图要更新了,V13里面是有目录的。

。。。。。已经找到了。我傻叉,要把那个“过滤”复选框的钩去掉就显示了。

网友F:
西门子远程I/O模块 。

网友A:
远程IO模块很少接触,基本上都是大项目使用,一般配合S7-300或者S7-400来使用,你还不如学学S7-300或者S7-400的编程结构。

网友G:
西门子博图软件就是好。

网友H:
分布式IO怎么没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西门子博图软件就是好。
好个毛!
最新版占用接近27G,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I:
博途对硬件要求太高了!

网友J:
老爷机装不上西门子这个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