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大家好,本人一台松下1507伺服200W电机伺服参数初始出厂值,JOG试运行可以正反转

连永宏PLC怎么不转
线脚接线:
1,2,7接 24V+
4,接CW
6,接CCW
31,复位
29,伺服ON
39,定位完成
37,警报
33,34,36,38,41接 24V-
永宏PLC内也有I/O组态 y0   PLS   Y12  DIR

网友A:
先确定你的PLC指令执行了没有,PLC的脉冲有没有输出来
然后看下伺服驱动器上显示正不正常,除了接线还要看伺服参数设置对不对。

网友B:
伺服参数,PLC程序什么的都要看看。

网友C:
一般是接线不对

网友D:
先看看有没有脉冲输出先

网友E:
首先用PLC的高速脉冲计数器检测脉冲输出是否正常,然后检查接线

楼主:
指令执行后伺服不转原因CP2,查线正确啊

网友F:
检查伺服的参数和齿轮比,是不是设置有误。

网友G:
先检查你的脉冲输出是否正确,然后再去检查线路。自带高速计数的你可以直接引进检查。

楼主:
为什么我将伺服参数初始化出厂值一下就不能正反转了

网友H:
这不就是明显的参数不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不就是明显的参数不对吗。
同感,伺服的某些参数设置来去很大的。

楼主:
初始化后应该是位置模式。发指令后只有脉冲信号,为啥无方向信号不转
恳请哪位出个松下1507正反转的参数设置好吗?
真的好急啊

楼主:
初始化后应该是位置模式。一般情况默认的参数设置也能转的。
发指令后只有脉冲信号,为啥无方向信号不转
恳请哪位出个松下1507正反转的参数设置好吗?
真的好急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主:
为什么只能单方向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