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论坛朋友们,大家说说用什么指令可以避开扫描时间

网友A:
有具体应用还是一般地问?1楼说的是个办法。

网友B:
避开扫描时间干嘛?不想让PLC内部的CPU芯片执行指定的客户程序并避开它?可以使用使能端口控制呀,比如使用常来触点控制该段程序的是否导通。

网友C:
立即逻辑位指令吧,它不依赖于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D:
高速指令不受扫描时间影响

网友E:
呵呵;先讲清为什么避开扫描时间;

网友F:
立即输入输出指令可以。

网友G:
为什么要避开扫描时间?

网友H:
哈哈 你能完全避开吗

网友B:
避开扫描时间就是说不让PLC执行或者不让PLC知道数据内容或者程序内容?可能吗?表情你干脆不用编程和下载算了,这样PLC更加无法扫描。

网友I:
就是中断啊

网友J:
只知道中断,不知道lz要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