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想用三菱plc 对松下a5伺服做定位   但是一共有两个脉冲  两个方向  在没有扩展的情况下  如何接线   是共阳接法吗  还是什么接法  一直不明白puls1  puls2   sign1  sign2 是怎么个接法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A5系列使用说明书有接线方式。

楼主:
PLC 我的现在没有扩展板   比如我的输出脉冲y0  y1  是脉冲输出的  方向就好理解   如果我做一个正反转的话   是怎么接法  以上15  16  17  18  怎么接法

网友B:
方向信号通和不通就可以了

网友C: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   24V一定要接

网友D:
人家用FX3GA呢?QD75P难道不要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引导一下如何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