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一台直流变频器西门子的,有时运行报F042关电重启后又正常,经常性的,怎么修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直流变频器?这种提法?第一次听到。不知说的是什么;第二是故障号,他的装置型号是哪一类的不知道,如何能查到报警值呢?所以最好把问题的装置订货号晒一下吧。

网友B:
因为是西门子,出任何异常问题都可以容忍,如果是国产早就拿到拿枪杀人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的直流驱动还是可以的不论是就快的22系列还是后期的28国内的厂家都有仿制,交流的变频那就不是很亲民

网友B:
我只知道发生了很多次的西门子伺服驱动器起火烧毁整个控制系统,我所知道的烧毁的系统都是硬件价值300万以上 就发生了12例!!
同样损失的在三菱系统、施耐德系统、ABB系统、AB系统我没有见过一例

网友D:
估计是直流马达调速器,如果之前没有任何的维修经验,建议还是送修。
西门子调速器常见故障:
F005励磁板故障

F006欠电压故障

F007过电压故障

F008F009进线电源频率故障

F011GSST1电报故障

F012GSST2电报故障

F013GSST4电报故障

F030电枢电流过大导致脉冲封锁

F031速度调节器监控

F038超速

F040故障激活

F042测速机故障

F046模拟可设置输入故障

F048编码器故障

F050优化不通过

F052优化中断

F062内部存储器故障

楼主:
直流调速器,查说明书是测速机故障,那只有一个增量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