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一个增压泵起动柜是自耦变压起动,由于起动接触器粘连,造成自藕变压器烧坏,电机烧坏,整整处理了半天,有没有好的方法防止大规模烧坏设备

网友A:
安装电机综合保护器会好些。

网友B:
1、选用合格接触器等低压电器产品,拒绝浙江出品的假冒伪劣产品;
2、增加检测接触器粘连告警,一般只要不会2个接触器同时粘连就不会烧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一般都用什么牌子?感觉正泰和德力西还是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一般都用什么牌子?感觉正泰和德力西还是可以啊
接触器请千万拒绝浙江货:哪怕吹嘘质量超越一切还是浙江产......
其次就是选用正规代理商的行货,例如正牌施耐德、三菱、富士、上海机床电器......

网友D:
启动接触器粘连是因为配小?还是水货?也许是其它原因没有切换到运行状态,本来是降压起动的,结果是变成长期运行在降压状态,导致现在的结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太贵

网友E:
增压泵是多大功率的?自耦变压器启动技术太老了吧,使用软起或者变频器启动的先进启动技术吧。

网友F:
换大牌一劳永逸,嫌贵杀完话烧这么多东西也要钱换啊!

网友G:
烧坏是因为自耦变压器没有被脱开造成的吧,这种电路接触器必须留足够的余量,选知名品牌(启动冲击很大)。自耦变压器也必须容量大些。

网友H:
首先接触器触点粘连不是一次触点打火就会导致的,是平日疏于检查维护;其次就是选用规格不合适,余量太少,虽然自耦减压但启动电流还是很大的;再者,配件品牌很重要,一分钱一分货,重要设备或者大电流设备我都是用施耐德的配件。

网友I:
没有电流保护吗

网友J:
最好有完善的保护电路。

网友K:
换变频器一台搞定

网友L:
怎么不用变压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增压泵是多大功率的?自耦变压器启动技术太老了吧,使用软起或者变频器启动的先进启动技术吧。
变频器完全可行但是价格呢?
至于软启动器完全就是垃圾,你就不要在此害死人家好吗

网友M:
热继电器呢

网友N:
有完整的电气原理图吗?方便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O:
没有热过载保护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1、选用合格接触器等低压电器产品,拒绝浙江出品的假冒伪劣产品;
2、增加检测接触器粘连告警,一般只要不会2个接触器同时粘连就不会烧毁
像楼主这样的柜子,怎么做接触器粘连报警?

网友Q:
成品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柜所用接触器容量都偏小,楼主请详细介绍下,电机功率、起动柜接触器容量、电路图,才能帮你解决问题。最近我写了篇有关自耦降压起动柜的改进文章,刚投给《电世界》杂志社,请留下信箱我可发给你先看下。如果原用自耦变压器的65%抽头起动的,现在完全可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R:
回复 网友Q:
小地方就认正泰和德力西,大神说的那些他们可能认为是杂牌。

网友S:
接触器选型太保守了吧.

楼主:
起动触器CJ20-63,运行接触器cJ2o-100,自耦变压器抽头63%。问题是起动接触器粘连后保护起不了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动触器CJ20-63,运行接触器cJ2o-100,自耦变压器抽头63%。问题是起动接触器粘连后保护起不了作用
电机功率呢?我看完所有帖子均未发现电机功率

楼主:
电机功率3okW

网友T: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保护

网友U:
在接触器侧安装灭弧器。

网友V:
施耐德、西门子、ABB等接触器,他们的接触器合闸、分闸都是很可靠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3okW
30KW用自耦减压启动???浪费!星三角足矣。我们这里75KW直启,当然前提是变压器容量足够。

网友W:
上软启动或变频器吧!

网友X:
楼主要重新设置接触器了,换大一点的了。

网友Y:
加装报警装置。在规定时间内未动作触发报警。不知可行吗?

网友Z:
回复 网友Y:
当然可行了。。在旁路上加就行。。就看你怎么设计了。。

楼主:
谢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AA:
如果能空载启动可直接启动不用自耦变压,另可加装保护装置。能解决问题不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3okW
30KW用自耦减压启动???浪费!星三角足矣。我们这里75KW直启,当然前提是变压器容量足够。
用不用减压启动还要看负载如何吧?轻载的75kw也没问题,

网友AB:
开关的选择很重要、

网友AB:
这是某地铁站的系统图,图中的电动机用于电动扶梯。

某日,电机烧毁了,奇怪的是,它的控制主回路中的断路器T2N160MA80没有跳闸保护,反倒是总进线断路器QF1跳闸保护了。检查发现,断路器T2N160MA80和接触器A63的触头A相均熔融粘死。

T2N160MA80断路器的壳体电流是160A,断路器为单磁的(MA),也即只有短路保护功能,额定电流为80A;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为63A;热继电器的过载保护动作电流为63A,脱扣类型为30。

仔细核对后,发现全系统的配置均正确,没有任何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这张图的设计有问题吗?
转自一位大牛的

网友AB:
三线电缆惹得祸  少了pe线  接地电流小  电缆长度长  限制短路电流     造成断路器灵敏度低、电梯采用tt制,断路器要加rcd。      楼上说的应该没错,没有pe线,短路后短路电流较小,如果恰巧没有达到断路器动作值而又超过额定值,一段时间后就会烧毁触头,上级断路器跳闸应该是采用了热磁保护或者电子脱扣器,这样除了短路保护还有一个带一定延时的过电流保护,解决方法除了增加pe线以外可以把电机出线断路器也换成热磁式的,做好整定计算。坐等标准答案。。。

网友AC:
断路器还是用好一点,毕竟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AD:
没做互锁吗

网友M:
低压 重载  时间长就烧了   把接触器的换大     切不过来加报警   它的热继电器按全压整定的

网友AE:
买正牌东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