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问题

楼主(2016-06-11):
三菱驱动器MDS-D-SPJ3限流电阻型号是NC1234-H21 4欧,带温检,旁路是可控硅,这个水泥电阻不太好买,用6个33欧金属膜电阻上电就烧,改用6个5瓦91欧电阻得到60来欧电阻刚开始温升正常,用户装机驱动器报欠压,莫非限流电阻又烧了,大家有没有此电阻的来路,或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你选用大功率金属外壳电阻

网友B:
没测一测电阻的电流?

网友C:
绕线电阻比较好。

网友D:
水泥电阻就是电阻丝绕的电阻,它损坏只能用电阻丝电阻代替。

网友E:
眼睛不要总盯着电阻,原则上这个电阻并不需要很大功率。
烧电阻总有原因,查查可控硅和控制电路吧

网友F:
换个原装好的先看看

网友G:
送电空载运行,测电阻两端电压是多少?

楼主:
上午拆回复查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发现电压检测回路有个8脚不知名的贴片崩了,就此歇菜。

网友H:
不知名的贴片坏了,可能需了解有关电路图了。

网友I:
还是检查一下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吧,全部换掉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知名的贴片坏了,可能需了解有关电路图了。
找到根源在说,坏了器件...........

网友J(2018-02-23):
三菱驱动器MDS-D-SPJ3限流电阻型号是NC1234-H21 4欧,带温检
带温检是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K:
回复 楼主:
金膜电阻是达不到大功率的,可以用绕线电阻代替。如果确认电路没有故障的情况下,还是金膜电阻不行,因为它没有水泥电阻散热和耐热。功率要大于原水泥电阻的数倍才行!如果厂家已经找球到了,你可以在网上订做,把原参数和外形指标发给对方就行了。百度一下吧。订做就是多做些,比如10个,少了人家也不给做的。

网友L:
外围电路没问题。功率适当大些,看看如何。

网友M:
楼主可以选用线绕电阻了,散热好,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