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06-11):
标题党,对不往各位了,本来新手一枚,想学PLC制控伺服电机定位,但是买个控伺服电机和控制器太贵了,可不可以买个普通步进电机再加个编码器 再加个伺服电机控制器 有谁做过的吗 用的多的步进电机1.8度的,要怎样自已DIY

网友A:
哎!闲置着几套伺服电机在哪,积尘都那么厚了。真是书非借不能读也。

楼主:
出一套给我吧

网友B:
伺服电机,手头不少不少,O(∩_∩)O哈哈~

楼主:
有要处理的么

网友C:
步进马达本身就是定位运动的执行机构,即使你增加外部的编码器,性能还是不如伺服马达。步进马达只适合小功率,精度低,小机械负载的运动控制。伺服马达和尾部的编码器还有和伺服驱动器都是一个整体的,厂家研制的时候已经做了整体优化,个人用步进+编码器+PLC做的闭环控制性能根本就不能和其相提并论,更加不可能替代。

网友C:
至于打算自行购买步进马达+编码器+伺服驱动器=高精度的伺服驱动系统,是很难的。
市面上的品牌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在出厂的时候都是设定了成对配合使用的,即使能够单独购买到伺服驱动器,一旦不使用原厂的伺服马达配套使用,轻则驱动器报警不能运行,重则烧毁驱动器本体,这样的情况,厂家是拒绝保修的。

网友D:
呵呵;也只有新手才能有这么有创意的想法;

网友E:
敢想敢拼都是年轻人的创意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走与众不同的路?答,因为不懂

网友F:
花几百买套二手的就行了。够晕的

网友G:
普通马达配合编码器,典型的半闭环控制,哪怕你大量算法优化你也很难达到全闭环的效果。。。

网友H:
要自己做伺服,也太厉害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普通马达配合编码器,典型的半闭环控制,哪怕你大量算法优化你也很难达到全闭环的效果。。。
直流电机配合编码器反馈调节驱动器,不就是直流伺服电机??
主要还是驱动器控制的结构与算法编程,请你不要误导人家:不过那的确要技术,没技术真的搞不定

网友G: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误解我了,第一个我指的就是常规电机,SEW的直流伺服我也用过。

楼主:
好吧 我放弃我的想法 老老实实买套品牌伺服驱动器和伺服马达

网友I:
便宜的二手300一套大把的

网友J:
去淘个二手的

网友K:
楼主真会玩,伺服驱动器配步进电机?

网友L:
驱动器和电机要配套    或许楼主可以在网上买个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