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就那么回事,不管高大上不高大上,明白了就很简单。

楼主(2016-06-11):
这是换贴装头的真空传感器
其中有一个坏了,但接口是四个一组,所以四个一起换。换好后作下校正就OK。

网友A:
维修并没有什么 主要是找故障的过程 不怕修 就是怕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B:
SMT那个玩意,我以前还做过设计呢

网友C:
原理大概都懂,但是部件的材质与高速的控制部件却不好实现自制。

网友D: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技术就是能找见问题所在,并解决。

网友E:
技术好,查找故障用时就少。

网友F:
主要是判断出故障

网友G:
维修比的是胆大与心细

网友H:
不用整个头都拆下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维修并没有什么 主要是找故障的过程 不怕修 就是怕找不到故障点
电气上的故障的查找的时间远远大于维修测时间。

网友J:
技术说穿了就不值钱了!

网友K:
电气找故障比较难 修起来容易

机械找故障稍微简单点 但是一般修起来不容易

网友L:
曾经我在一家公司,维修后每次都写维修心得,后来领导对我说,这个维修心得,我们自己保存就好了,不要外传出去了。

网友M:
能在最短时间内查找到电气故障点的是高手。

网友N:
我们是机电不分家
什么都要干

网友O:
胸有成竹,手到擒来。

网友P:
查找故障是很烦脑,一旦找到故障后,也是愉快的

网友Q:
还是没有明白,所以仍是高大上。

网友R:
坏哪个拆哪个就好了。

网友S:
维修就是找茬,找到并给解决了就行,当然前提你要会找,不然白搭

网友T:
电气故障难点基本在查找故障点上,修反而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