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这台X-ray正在运行检测,断电后再启动,X射线就没输出了
拆卸机台查查查,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过程省。。。。。
结果你们猜对了,又是损坏了该死的运行软件文件。修复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你的UPS没有起作用??

网友B:
这玩意辐射老大了

网友C:
雷击都是损坏硬件居多,雷击竟然能把应用软件的根目录文件搞损坏?估计是雷击导致非正常断电,导致计算机的机械硬盘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磁盘坏道引起的文件丢失。
加装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投资巨大,还是建议领导购买先进的大容量的SSD磁盘存储系统吧。

网友D:
高大上,楼主什么单位?

网友E:
装个UPS不值多少钱吧?

网友F:
这个对身体不好

网友G:
这是工业用的X光机吧?
探伤机?
2楼也不用紧张,现在的防护做的很好,辐射没那么可怕。

网友H:
请问一下楼主,在当地“雷劈”一词,是不是一个平常的通俗的中性词汇;因为在该论坛上,已看到平常性地使用过多次。
但我们这里,“雷劈”一词,多少带些贬义或偏重于贬义。

特意相问,还请告知;

网友I:
雷击后软件出问题我也遇过。正常使用的智能显示仪,有一次在打雷后(并没有断电)失灵了,经检查原来的设定值变了,重新设置后恢复正常。

网友J:
这种设备不上UPS?
要是出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雷击都是损坏硬件居多,雷击竟然能把应用软件的根目录文件搞损坏?估计是雷击导致非正常断电,导致计算机的机械硬盘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导致磁盘坏道引起的文件丢失。
加装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系统投资巨大,还是建议领导购买先进的大容量的SSD磁盘存储系统吧。
SSD照样发生文件丢失,为何??

网友K:
版主老正确了,在我们的周围,多见一个人诅咒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多数都说:你怎么没被雷劈死?;或是:以后一定会遭雷劈的。和出门就被车撞死是一个意思。所以版主的提醒是正确的,再现在的网络用语,我们这些老家伙是真的很不习惯,有时得猜很长时间都没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给人的感觉是玩新潮又没玩好的印象!语言应该是简单明了,符合多数人的语言习惯。玩一下胡乱套用呀、音同字不同的小伎俩没意思。这样真是词不达意。

楼主:
算了,为了照顾老同志的感受。我可以修改。论坛是个开放平台,与时俱进是必然的。新的事物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