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1):
赋值和加减乘除等这些功能,仿真的时候,寄存器的值根本就不会变

网友A:
如果是小型的PLC型号的话,建议还是实体硬件直接运行程序比较好。

网友B:
仿真毕竟仿真,它和实际PLC运行是有一定差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赋值和加减乘除等这些功能,仿真的时候,寄存器的值根本就不会变

台达的东西虽说不行,还不至于这种简单的功能也模拟不了。

所以,在给出更多的信息之前,我认为不是台达的问题而是楼主的水平问题。

网友D:
这些应该可以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第一次用台达,不太熟。用的是wplsoft,你自己可以试一下。如果可以请截个图,看看你水平有多高

网友E:
从论坛上看到,3楼还真不需要另外看其水平高低。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看他以前的帖子你可以做更科学的判断

网友G:
尽管台达PLC不可运行所有的仿真功能,但进行加减乘除运算,还是足足有余,见以下图形:

网友G:
台达软件进行仿真时,共需按下4个快捷图标,分别是:
1、仿真器
2、PC→PLC
3、运行PLC
4、线上模式

楼主:
你这个是下载到PLC,线上联机调试,而不是仿真。差点就被你忽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下载到PLC,线上联机调试,而不是仿真。差点就被你忽悠了
楼主好像也忽悠了他一次,扯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下载到PLC,线上联机调试,而不是仿真。差点就被你忽悠了

好象骗你有什么好处似的?确实是仿真!

对待楼主这样不转弯的人,简直无语!

网友G:
请注意最后一行的状态文字,识字的人解释一下!

网友E:
可以注意9楼所述,是先“仿真器”后,再“线上模式”(模仿实际联机);
所以,此时观察到的结果 是“仿真”运行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哥,我错了。我按你说的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网友H:
仿真毕竟是仿真

网友I:
大师:还是你对仿真软件不熟悉,初次应用难免如此,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学习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