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6-06-11):
台达dvp14ss11t2用wplsoft version2.40的编程软件怎么连接不上?

楼主:
大神们到哪里去了

网友A:
你用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用232口还是USB转232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达dvp14ss11t2用wplsoft version2.40的编程软件怎么连接不上?
你没有装COMMGR吧?

楼主:
commgr什么意思

楼主:
usb,232都试过不行

网友C:
呵呵;与软件无关;
PLC编程口是否完好、电缆是否正确、驱动是否安装好?

楼主:
commgr给我传一份好吗?qq497582755 邮箱wyk2755@foxmail.com

网友D:
连线对了, 很容易连接的。

网友A:
你打开软件通信设置看看出现那个端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插上通信线以后,看看通信端口是COM是几

网友E:
这个:我给一位大师指点,结果属于高手串口没有选对

楼主:
com3  通信口是502

楼主:
加qq指点一下

网友F:
线  COM口要对上   还有波特率

网友G:
机种选择正确、通信口对、其他无问题(比如6楼所述),应当就可以连接上(以前连接的情况如何);
通信端口设置,在9楼的图中,好像点 右侧那个小方块,就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