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管道布置

楼主(2016-06-12):
我公司安装气路管道,中间要过路,请问过路这段距离是走空中好,还是走地下好。(我担心如果走地下的话会存水导致冬天结冰)

网友A:
肯定时走空中好,有问题了检查和检修都方便,当然走空中施工成本就要高了。

网友B:
不用说也是空中好啊

网友C:
这个得看现场施工情况与及费用问题

网友D:
空中  走地下的话 有条件的可以走电览沟

网友E:
走地下要穿管,还是走空中好。

网友F:
走地下放管道在放气管,以后检修都不是问题。

网友G:
不要埋管式的安装,要设沟道式的安装,而且沟道要足够宽和足够深,而且尽量不要在沟道输送段有太多的接头,最好是没有接头。
这样的话,沟道埋管和架空安装相比,沟道埋管好处更加多,至少不用高空作业。

网友H:
楼主什么地方的人?我们也在北方,冬季最低零下15度,管路走地下,冬季不冻
另外,管道埋到地下,都在冻土层下方,也不会冻

网友I:
走空中,维修会方便些。

网友J:
空中的好,检修方便。

网友K:
冬季结冰的话不要架空,请走地下

网友L:
应当需结合当地气候等因素,例如8楼所说。

网友M:
什么温度啊?居然考虑结冰?
空中走不了就走底部吧!底部排放阀装一个!

网友N:
考虑长远利弊的话,肯定是空中好。

网友O:
如果有通道的话应该说是架空好,便于维护,排凝结水也方便

网友P:
这个看现场哪个安装方便了。

网友M(2016-12-21):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
没有其他条件肯定是空中
但是空中地下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