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思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12):
请问各位老师做编程时是怎么处理程序点动,手动,自动程序各关系的,是分开一段段写,还是互相调用?还是只是自动的时候调用手动的程序?比如定位指令这些?

网友A:
点动,手动都是手动。

网友B:
建议分开处理。

网友C:
看你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只要结果一样就行

网友D:
习惯用不同的m来处理了

网友E:
分开用M处理,中间卡好各种互相锁的条件,然后最后统一输出。

网友F:
程序如果需要条理清晰请单独处理到中间变量再合并输出
程序简单可以混在一起也无所谓(日系韩系程序就是如此)

网友G:
看你个人习惯咯

网友H:
手动程序还是单独做好,能做出一些便于调试的程序。利于维护的方便。

网友I:
呵呵,自行开动脑筋研制程序框架吧,要是真的绞尽脑汁都无法研制出来,建议拿来主义,比如购买编程书籍或者编程思想。
我曾经直接拿来主义:手动使用主控命令,自动使用跳转命令,那么点动(单动)呢?很简单,点动(单动)就是自动只走一遍,绝对不能循环。使用自动程序,在程序的最尾端使用触点控制循环的接通与否,就是点动程序了,难道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是这样觉得,单独分开写的话,调试比较方便,后面要修改加减东西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独处理到中间变量?你指的中间变量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独处理到中间变量?你指的中间变量是什么?
就是中间继电器或者寄存器,bit是中间继电器,word是寄存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点动操作 与手动的作 不都是人为的操作吗?人为的操作就都是手动。程序可以写在一个程序段中。条件隔开。

网友J:
可以考虑用子程序的写法,自动,手动,公共,适合欧姆龙和西门子,三菱就随你喜欢,多用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K:
手动输出手动中间变量
自动输出自动中间变量
两个中间变量再并起来输出线圈

网友L(2016-07-29):
这个案例能引导使用正确的编程思想:

工业部品|BA------>>http://e.ba-sys.xyz
工业部品|BA------>>http://e.ba-sys.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