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择

楼主(2016-06-12):
新手又来了,现在想自己在*宝上买一台兼容FX2N,自己学习用,想询问下是买继电器型的还是买晶体管型的?

网友A:
晶体管型的还能测试脉冲输出

网友B:
买FX2N的不如买FX1N或者FX1S的,毕竟还可以使用定位指令。

必须买晶体管的,如果只是买继电器的话,你省钱直接用用模拟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山寨的就随便选吧;

网友D:
晶体管的

网友E:
晶体管的,

网友F:
可以考虑下买个原装三菱的FX3GA-24MT-CM的,这个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功能也比较全。

网友G:
尽量不要自己投资设备学习,因为入手容易出手难。
现在的PLC控制已经烂大街了,随便工厂里面一台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设备都会使用到,顶多自己按照工厂里面拥有的PLC品牌型号购买一根数据线,然后在工厂或者设备休息停机日,以维修的名义联机读取程序,或者拆卸到机电维修房内自己折腾练习,前提是程序没有被加密处理。
刚开始尽量选择小型和简单的设备入手。

网友H:
楼主身边没有现成的设备吗?

网友I:
买二手的不是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很多都是加密的吧

网友I:
加密有什么关系,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尽量不要自己投资设备学习,因为入手容易出手难。
现在的PLC控制已经烂大街了,随便工厂里面一台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设备都会使用到,顶多自己按照工厂里面拥有的PLC品牌型号购买一根数据线,然后在工厂或者设备休息停机日,以维修的名义联机读取程序,或者拆卸到机电维修房内自己折腾练习,前提是程序没有被加密处理。
刚开始尽量选择小型和简单的设备入手。
记得备份程序,不然重新下回去动不了的话就有戏看

网友K:
工厂里没有旧的吗?

网友L:
觉得2楼和6楼的意见,较可取。

网友M:
花点钱学会PLC,我告诉你投入产出绝对划算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买FX2N的不如买FX1N或者FX1S的,毕竟还可以使用定位指令。
必须买晶体管的,如果只是买继电器的话,你省钱直接用用模拟器就可以了。
有道理!

网友O:
FX3GA-24MT-CM 这个选择不错!!

网友P:
2楼6楼说的不错,现在PLC发展太快了,一些更新都跟不上

网友Q:
晶体管式的,可以发脉冲

网友R:
我就是为了学习PLC控制步进电机,所以申请了一个项目进行设备改造,这样PLC、触摸屏、步进驱动器及步进电机都有了,目前已经联机调试,电机控制动作已正常。

网友S:
学习用最好晶体管的。

网友T:
回复 网友G:
同意观点啊

网友U:
买继电器的还不如直接模拟。一定要买晶体管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O:
FX3GA-24MT-CM 这个选择不错!!
再加一个485-BD,通讯也可以玩,不错

网友V:
买晶体管输出的,可以发脉冲控制步进和伺服

网友W:
建议选晶体管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