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请问各位大侠,刚从朋友那拷贝过来的文件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
弹出这样的提示窗口

网友A:
呵呵;软件呢?与原来的是否相同;

网友B:
如果是压缩文件,确实有损坏无法解压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对方使用正常的源文件重新压缩并发送,还要对方确认能够自己解压缩正常。

网友C:
弹出什么样的提示窗口?

网友D:
拷过来的版本高,你的软件版本过低

网友E:
什么都没看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弹出这样的提示窗口
图在那?

网友G:
总有个提示吧?

网友H:
有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不同造成的。

网友I:
什么文件   说明白点

网友J:
没有说明吗?

网友C:
楼主失踪了,怎么不回答

网友K:
楼主露面呀,还要截图

网友L:
你是不是没有按软件?

网友M: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版本差太多了,比如别人是1.534D。你的是1.77F一类的。肯定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