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某厂家昨天在一个车间变压器房安装了这东东,串联在低压侧,声称能节能7%,问其工作原理可能技术保密而含糊其辞,本人极度怀疑中。
大家有没有懂得的?

网友A:
不知道工作原理,不晓得利用什么来节能。。。

楼主:
忘了说价格,接近100万。

网友B:
就是个变压器的外形而已?
见过路灯节能控制箱吗?原理就是使用电抗器,在晚上电压高过额定电压的时候,切入电抗器降低供电电压。
楼主的案例,应当在节能器的投入运行前和投入运行后做电能计量数值比较。

网友C:
楼主前后对比一下啊

网友D:
平波电抗器 我检测过变频器 电抗器前29A 电抗器后23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波电抗器 我检测过变频器 电抗器前29A 电抗器后23A。。。
电流飞走了??
电流没有分支不会飞走,最基本原理都不知道还在……

————————
qlin注:
删去“叫嚣”二字,以“……”代之,其余未变。
20160613

网友B:
一般都是把电压降下来,电流也会随之下降,估计其实就是一个稳压的东西。

网友F:
没见过,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G:
估计是电容补偿吧!

网友H:
如果是旧设备老电机的话,能节能,如果是新设备新型电机或变频器、伺服之类的估计就没戏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么个东西要100W?可以肯定这里面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个东西要100W?可以肯定这里面有鬼。
同感!

网友J:
不知道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测量一下用电量

网友K:
无功调整的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像这样新的节能设备,厂家安装是不要钱的,是收取使用此设备之后节余的电费百分之几十。有一家公司在我们厂一号线的循环风机,装了一套转子斩波器,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来结算。其实,这种节能设备要是通过国家认可的话,他们公司每安装一台,国家是有补贴的。

网友M:
第一次看见啊,不知道什么原理啊。

网友N:
什么原理啊

网友O:
还是要事实来说话.

网友P:
投资100w要多久才能收回成本呢?

网友Q:
不见实物步评论,以前很多都是切入补偿电容的,是否节能没有对比数据不好说

网友R:
没见过,不好说

网友S:
工作原理,应当不存在什么技术保密,要保密就申请专利(虽说效果视情况而定)。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问其原理、只不过是对其存疑而已;若还故作神秘,就可以足够怀疑其是否知其所以然及效果了。

节能7%,应当不是小数目;
看起来像模像样,应当也不是完全无影子。

网友T:
节能要有原理的解释,要有实际统计数据的比较。既要有原理的诠释,也要有实际的确认。否则,谁会相信?

网友U:
节电是肯定的,厂里有人推广过用的是多个抽头的电抗器,但是价格太高了没用

网友V:
这个要看看内部机构才能确定是否真有那么厉害!

网友W:
首先这玩意只是在能量之间进行转换,没有产生多余能量的可能!(像变频一样,自身必然消耗一点电能)保护线路可信,节能7%?主要还得看用电负载的性质!

网友X:
难免不会是电容电抗之类的吧?加点什么防火土之类的。

网友Y:
1600KVA.串联在低压侧,难道是电抗器之类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像这样新的节能设备,厂家安装是不要钱的,是收取使用此设备之后节余的电费百分之几十。有一家公司在我们厂一号线的循环风机,装了一套转子斩波器,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来结算。其实,这种节能设备要是通过国家认可的话,他们公司每安装一台,国家是有补贴的。
这个如何结算我不确定。我们的大型变频器(100KW以上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结算的。还有前几天有个来推销LED照明的,也是从节约的电费里结算的。

网友Z:
有点像电抗器,节能不节能的看计量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像这样新的节能设备,厂家安装是不要钱的,是收取使用此设备之后节余的电费百分之几十。有一家公司在我们厂一号线的循环风机,装了一套转子斩波器,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来结算。其实,这种节能设备要是通过国家认可的话,他们公司每安装一台,国家是有补贴的。
这个如何结算我不确定。我们的大型变频器(100KW以上的)是像你说的那样结算的。还有前几天有个来推销LED照明的,也是从节约的电费里结算的。
反正在你公司,你观察几天提供节能的数据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网友AB:
这价位也够高的。

网友AC:
期待你的数据来对比一下

网友AD:
里面就是电容加电感

网友AE:
三相磁平衡大功率稳压器。原理就是降压。节能效果一般1%左右。当变压器用料不好时候,无节能效果,自身的损耗每年都会超过几十万,功率越大损耗越大。

网友AF:
价格高才显得高大上,我们以前的单位用过。可以节能的,频繁启动的地方效果明显

网友AG:
期待楼主的对比数据出来

网友AH:
变频器之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电容补偿吧!
我也觉得是这个东西,或者是什么补偿无功功率的,降低功率因素之类的玩意吧

网友AI:
像电脑开关电源的无源 PFC 就一个线圈(电抗器),有没有作用。

网友A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波电抗器 我检测过变频器 电抗器前29A 电抗器后23A。。。
电流飞走了??
电流没有分支不会飞走,最基本原理都不知道还在叫嚣

删去“叫嚣”二字,其余未变;
有理说理,没必要使用无谓的评价用词。

网友D:
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吗、也许你水平很高那请拿出你的道理,我说的只是我实际检测的情况,同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吗、也许你水平很高那请拿出你的道理,我说的只是我实际检测的情况,同一相!
????怎么回事啊?一头雾水。呵呵。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天风机改变频后测量了下  进线电抗器前是29A 进线电抗器后是23A ,没有测量两边的电压是否一致,所以只是把测量到的结果发上来罢了。楼主那个我觉得是个电抗器。结果就遇到个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天风机改变频后测量了下  进线电抗器前是29A 进线电抗器后是23A ,没有测量两边的电压是否一致,所以只是把测量到的结果发上来罢了。楼主那个我觉得是个电抗器。结果就遇到个老师傅。。
嗯,我看到了高雅的回复,版主针对此事也提出了看法。莫在意,我看过高雅的很多回复,经常这样,非针对你。
既然串联在电路中就说明可能是电抗之类的东东,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AK:
原理就是降压,加电容补偿,我们在冷冻机上用过相似,节能有点,可是功率上不去

网友AL:
你们肯定是富豪单位,唱一首歌(跟着感觉走)就好了

网友AM:
里面就是电容电感,估计是骗国家补贴的,要么和你们老板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网友E:
节能不节能,电度表计说了算话:该不明真相的东西前后各安装一个电度表即可验证!!

网友AN:
回复 网友D:
这个有可能的,电流变小可能是降压了

网友AO:
应该是电容柜吧,忽悠

网友AP:
不菲的价格希望带来不菲的效益,也希望楼主能解开这个谜团!

网友Q:
回复 网友E:
用数据说话最实际,混工控拼的是实力不是忽悠,这类推广见得多了,除了这个还有其他节能水泵油泵之类的

网友AQ:
回复 网友E:
前后安装计量结果应该不会相差很多的,差多了那电流去哪了了?差多了就是这装置自己损耗了。只有在不变负载的情况下,计量安装此装置前的耗电量和安装此装置后的耗电量,两种结果对比才能看到节能效果,个人观点。

网友AR:
现在还有人拿这玩意忽悠人呀?

网友AS:
主要现在流行节能产品啊!

网友E:
电流变化,无外乎电容补偿(这个应该是输入小于输出)、变压调节(这个如果是降低电压的话也是输入小于输出,)

网友AT:
回复 楼主:
估计是电容器之类的吧,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AU:
多观察段时间就知道了啊!

楼主:
昨天变电站增容改造完毕,夜间送电,特意用表测量了一下,节能器输出较输入电压低20V。其他有待进一步观察验证。

网友AV:
我感觉和大功率转换器差不多,就是大学有的不准用大功率电器,否则会跳闸被查到,然后就有了一个转接设备就可以用了,但是那样的话输出功率就低了,就达到了所谓的节能效果

网友AV:
回复 楼主:
输入比输出的电压电流都高,那输出功率就低了好多,就达到了所谓的节能效果,随之总体的带负载能力也就小了好多,应该是这样

网友AV:
节电器一般分为照明灯具类节电器和各动力类节电器。采用高压滤波和能量吸收技术,自动吸收高压动力设备反向电势的能量,并不断回馈返还给负载,节省了用电设备从高压电网上吸取的这部分电能。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先进的高压电参数优化技术、正弦波跟踪技术及纳米技术和组件,抑制和减少供电线路中的冲击电流、瞬变及高次谐波的产生,净化电源、提高高压电网的供电品质,大幅降低线路损耗及动力设备的铜损和铁损,提高高压用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和做功效率,在使用过程中既节省了电能又可大幅降低设备运营成本。(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