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显示问题

楼主(2016-06-12):
ABB机器人示教器中,坐标系无法选择,显示为灰色,是哪一个参数没设对嘛?机器人型号是IRB1410.

网友A:
注意右上角提示,查看详细信息。

网友B:
楼主故意调戏我们啊
,明明写着IO通信不良。

网友C:
拔插示教编程器和主机的通讯数据线,或者机械手与主机的接插件尝试。

网友D:
楼主是真没看到还是来考验我们的在?

网友E:
楼主看来在考验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