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我想要把数控机床的加工数量,开关机时间,加工时间实时传输体现到电脑上面,我应该怎么做,请大神们指点我一二。

网友A:
请提供数控加工中心设备的品牌与型号。一般而言,数控设备连接后台电脑采集数据,有第三方解决方案和原厂解决方案,比如研华公司提供的第三方解决方案,但是还是建议询问数控设备的研制商获得技术支持,因为只有它自己才对自己的设备最熟悉。

楼主:
车间各种型号的机床都有

网友A:
要看数控车床预留的通讯端口状况的,如果是型号太老旧的数控车床,一般没有外部的数据传输端口的。
如果是一个项目需要实施,还是先询问领导获得项目的投资预算先吧,估计技改+软件至少需要5位数的预算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