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比如采集数据PIW272 PIW274 想比较之后输入将大数输入中间变量MW20里 该如何做呢 最好使用LAD可以解决

网友A:
可以做减法,如果值大于0,将PIW272 move MW20,反之,亦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采集数据PIW272 PIW274 想比较之后输入将大数输入中间变量MW20里 该如何做呢 最好使用LAD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采集数据PIW272 PIW274 想比较之后输入将大数输入中间变量MW20里 该如何做呢 最好使用LAD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采集数据PIW272 PIW274 想比较之后输入将大数输入中间变量MW20里 该如何做呢 最好使用LAD可以解决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