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超速故障

楼主(2016-06-12):
请问欧陆590超速故障怎么修呀

网友A:
如果不是问变频器硬件维修,超速故障多是外部测速器件或者线路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测速机坏了,把反馈改为电枢电压反馈试一下。

网友C:
只有伺服才会超速吧   变频器也有超速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