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我这有一台易能变频器EDS1000-4T0015G/0022P 运行中出现黑屏 ,打开检查发现开关管埙坏  取样电阻埙坏  快恢复二极管 埙坏 开关管栅极电阻埙坏 更换埙坏原件  上电正常 打运行测P对u  v  W  0v   N对U   V   W 530V 把模块拆掉打运行测上桥臂U V W 电压AC 12V  打运行 测上桥臂 U  V  W 电压DC  3.6V  打运行测下桥臂 U  V  W  DC还有负 5.6v左右  应该是没有驱动  测下桥臂 三片光耦5 脚    8脚有 25v直流电压 下桥臂周围原件测量过没有发现异常 接下来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向前查,可能是5V不正常?

网友B:
测下桥光耦的输入有没有信号?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打运行时测栅  射极电压都正常  AC11V左右    DC 3.6V  左右     6路方波信号  从光耦3脚  到CPU 插针都通着  受控5v电源上下桥臂 330欧电阻没有问题  和2脚都通  没有测2脚  3脚电压  再查查看

网友C:
打运行的时候没有给定频率吧 给频率试试  不要接负载

楼主:
把下桥臂三个光耦  制动一个光耦  共四个  更换后  测试正常    光耦型号A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