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桥软件使用常见技术问题及问题解答

楼主(2016-06-12):
1、Q: 与Access数据库直接连接的方式?
A: 报表select语句:#List.SqlSelectCmd("select * from List_test");
直接连接则使用脚本里的选择数据库按钮,这时的单项insert语句为:
“INSERT INTO List_test (数值) VALUES(22)”
Access数据表有一个主键位号,用来排序,可以指定,也可以自动生成。

2、Q: 写脚本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A: 周期脚本里不要弹出对话框,同样的动作脚本不要重复,以便维护。
错误提示不要放在周期执行脚本里。
自由报表里的历史数据查询放在单元格里,以便异步查询,优化。

3、Q: IE客户端是否具有数据转储功能?
A: 不可以,只能先用自由报表导出到Excel,然后导入到关系数据库。

4、Q: 历史数据查询可否设定两个以上的查询条件?
A: 可以,但是需要写脚本

5、Q: 自由报表无法编辑可能是什么原因?
A: 自由报表无法编辑的情况,原因可能是脚本设置了#AlarmSet.SetAllEnable(0)

6、Q: Access数据库通讯为什么不能成功?
#data1. SqlExeCmdNoRet(cmd);cmd="Insert into data1 (时间,1#入口温度) values("+"'"+$SYSTEM.DateTime+"'"+","+RealToStr(xq11wd_in.pv,4,2)+")";
A: 因为包含“#”不能成功,改为“号”就可以了。

7、Q: 宏电H7710 型号的GPRS,调用一次动态连接库是否能使用多个端口?若能,需要怎么做?
A: 宏电H7710 型号的GPRS,调用一次动态连接库只能使用一个端口,若想使用多个端口,则需增加驱动项,更改驱动列表,即更改驱动文本文档。

8、Q: 西门子300的Profibus协议通讯与MPI配置是否一致?
A: 除了PG-PC设置为Profibus外,西门子300的Profibus协议通讯的配置与MPI一致。

9、Q: Access数据库通讯没成功是怎么回事?
Access数据库通讯。#data1.SqlExeCmdNoRet("select 时间,1号入口温度 from data1");没成功是怎么回事?
A: 因为查询语句中的字段中包含数字“1”而不能成功,换成“一”则可以。以上情况同自由报表的初始select语句中一样。Access不支持数字为字段名的查询。

10、Q: 请哪位帮我看下哪里出错啦?
 string Textinput;
       Textinput=StrReplace(#input.Text,".pv","");        //将".pv"替换成""
       Textinput=StrReplace(#input.Text,".Pv","");
       Textinput=StrReplace(#input.Text,".pV","");
       Textinput=StrReplace(#input.Text,".PV","");
       MsgBox(Textinput);
A: 赋值错了,正确应该为:
string Textinput;
Textinput=StrReplace(#input.Text,".pv","");
Textinput=StrReplace(Textinput,".Pv","");
Textinput=StrReplace(Textinput,".pV","");
Textinput=StrReplace(Textinput,".PV","");
MsgBox(Textinput);

11、Q: 紫金桥组态中对变量是否可以直接进行位操作?
A: 紫金桥组态中对变量可以直接进行位操作,如 A1.PV.01 对应变量A1的最低位, A1.PV.16 对应变量A1的高位(16位字变量),对某个位取反的话(如最低位) ,直接写成 A1.PV.01 =! A1.PV.01;对整个变量的其它位不会造成影响。

12、Q: IE访问时下载内容放在了哪?找不到啦?
A:  IE访问时下载内容放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中。

13、Q: 请问数据库点单元号的范围是多少?
A: 数据库点单元号的范围不确定,应该在2000以上。

14、Q: 数据库点的PV值计算顺序是什么样的?
A: 数据库点的PV值计算顺序为:分段线性化+量程变换+偏移量变换

15、Q: 裸数据上限的缺省值应该在哪里改?
A: 裸数据上限的缺省值可以在参数管理里面更改。具体疑问可以与我们技术人员联系,进行深入解决。

16、Q: 数据库点,手动更改PV时,数据是否能下置到PVRAW?
A: 数据库点,手动更改PV时,如果PV作了外部连接,会把数据下置给PVRAW,否则不会下置。

17、Q: web发布时,使用紫金桥web服务器发布与使用IIS服务器区别在哪?
A: web发布时,如果使用紫金桥web服务器发布,则无法发布以汉字命名的画面。使用IIS服务器时无此问题。

18、Q: 紫金桥CS结构中的客户端有点组态吗?
A: 紫金桥CS结构中的客户端没有点组态,共用服务器的数据库点组态。在使用时将CS客户端的本地属性改成远程节点,输入服务器IP即可。

19、Q: 工程换了加密锁后运行检测不到加密锁是怎么回事?
A: 工程换了加密锁后运行检测不到加密锁可能是因为工程做了加密设置。

20、Q: 历史趋势使用脚本的顺序是什么?
A: 历史趋势在使用脚本时,顺序如下:先设置时间范围、然后设置开始时间、最后添加点。

21、Q: 数据库点组态每个区域中最多能建立多少个点?
A: 数据库点组态每个区域中最多能建立32768个点,多了会导致运行时DB无任何信息。

22、Q: 临时对象是否可以使用异步回调函数机制?为什么?
A: 临时对象不可以使用异步回调函数机制,因为在异步请求返回前该临时对象已经被销毁,因此无法完成回调操作。回调操作是基于该临时对象的。

23、Q: 运行后提示“你购买的是盗版软件”,是怎么回事?
A: 如果出现运行后提示“你购买的是盗版软件”,则可能是CiRun.dll、ComDll.dll文件未更新。也可以与我们技术人员联系,为您更深入解决。

24、Q: 数据块大小怎么设置?
A: 设周期为t,如3秒/次;要求的块大小为x,单位为字节。
      x = 300 * sqrt(1/t)如:
示例序号        数据存储周期(t)        块大小设置(x)
1        250ms/次           600
2        1m/次             300
3        4m/次             150

25、Q: IE访问时不显示,怎么办?
A: 则需检查ObShare.dll文件是否更新:
      32位操作系统:C:\Windows\System32\ObShare.dll
      64位操作系统:C:\Windows\SysWOW64\ObShare.dll

26、Q: realinfo下的startset.exe是做什么用的?
A: 是用来设置开机自动运行的,设置后我的电脑\管理\服务下,就会多出一个名字为RealStartup的服务。

27、Q: 之前使用的是老版本软件,现在更新到新版本的时候,iec104run程序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
A:: 是由于组件的数据库配置文件没有复制到新建工程目录下导致的。建议你将其复制一下试试。

28、Q: 我想设置个报警声音,应该怎么做?如何设置?
A: 需要你自己写脚本。当某个点数据达到一定值时播放声音文件。
 例如:
     if i==10 then
            beep(1);
        endif
 这里beep()也可以使用playsound()替代,具体的函数使用说明可以参照软件的说明。

29、Q: 通过modbus协议和PLC通讯组态设备时,必须设置地址吗?
A: 需要,设备地址是指plc的硬件物理地址,是modbus通讯协议中必须要指定的参数。

30、Q: 紫金桥支持的modbus协议,通讯端口号是什么?
A: 支持标准通讯协议。
默认端口号是502,或与设备保持一致。

31、Q: 我建立自由运算点时,数据连接项怎么找不到参数PV呢?
A: 正常自由运算点,是来自公式,不能在PV参数上数据连接的,我建议你,使用模拟IO点进行数据连接。

32、Q: 我已经有实时数据库授权了,怎么启动opc客户端时还提示需要授权?
A: 建议先启动紫金桥的opc服务器,然后再用客户端调用。

33、Q: 我的工程是用旧版本做的,现在用新版本的软件打开后运行不了,怎么办?
A: 可以删除工程目录下的workspac.dat

34、Q: 数据转储建立的连接是否有上限?
A: 理论上没有上限

35、Q: 软件支持电力规约的种类有几种?
A: 4种,支持dlt645、iec101、103、104

36、Q: 运行画面上的标题能改吗,老是出现紫金桥组态-主画面?
A: 窗口名称可以修改,但是view的标题一般不可以修改,如果一定需要修改要可以联系软件代理商。

37、Q: 2008web发布后提示500.19错误,怎么办?
A: 1、检查iis安装的是否完整
2、把工程目录下的web.config删掉

38、Q: 紫金桥软件无法正常读取设备数据,怎么办?
A: 1、确定紫金桥软件设备组态的通讯参数是否和设备一致,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2、看相关点的外部连接里的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3、查看驱动运行程序的设备运行状态是否正常,事件信息是否有异常提示。
   4、如果以上都没有异常,可以联系技术人员。

39、Q: 软件是否支持zigbee协议?
A: zigbee协议是物理层协议,紫金桥是和zigbee网络里的设备通信和物理层无关。

40、Q: modbustcp通讯中有时驱动会提示连接网络失败,是怎么回事?
A:建议确定软件和设备的网络连接是否通畅。

41、Q: 画面显示数据和数据库实时值不一致,怎么办?
A: 查看画面上模拟输出关联的数据库变量名,是否和数据库中相应的位号参数一致。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与我们技术人员联系。

42、Q: 短信报警点,数字点报警组态,相关点怎么配置?
A: 相关点就是配置报警点的关联点的信息,在报警点输出报警信息的同时,输出相关点的pv参数值。

43、Q: 一个驱动框架下是否支持建立300个dtu设备软件,启动设备需要多长时间?
A: 可以。但是不建议用300个,启动共需要的时间不好估计,因为无法控制网络因素和何时收到dtu给软件的握手指令。

44、Q: 工程运行画面没有大小记忆功能,是怎么回事?
A: 画面可以通过设置属性设置,设置尺寸,但是在不同的分辨率下打开时,如果不想改变大小,可以在画面属性里勾选“禁止分辨率转换”。

45、Q: moxa DA660LX modbus通讯采集数据不正确,是怎么回事?
A: 查看网关的地址映射表是否和紫金桥组态软件的寄存器地址一致,以及数据解析顺序是否正确。

46、Q:2008系统web发布时提示画面未发布,怎么办?
A: 1、查看IE缓存是否有加载的工程文件
   2、查看是否加载控件
   3、查看iis是否正确安装
   4、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可以与我们技术人员联系

47、Q: 打开窗口时,为什么提示Template 图形模板未找到?
A: 建议检查工程里原来的图形模板是否被删除。

48、Q: 如何对某个点PV参数的某一个位进行取反?
A: 可以使用例如:点名.PV.01的方式,01是最低位,目前紫金桥只支持16位。

49、Q: 为什么欧姆龙驱动数据刷新慢,怎么解决?
A: 检查一下是否是设备寄存器地址分散,导致驱动分包过多,如果是这种情况,把设备的寄存器地址改成连续一些,至少部分连续。

50、Q: 西门子200ppi和紫金桥软件无法建立通讯,怎么办?
A: 1、检查通讯的物理链路是否正常
   2、使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51、Q: 我的软件是6.1版本的,使用宏电udp协议通讯中断,是怎么回事?
A: 1、使用宏电的软件测试dtu是否可以上线
   2、如果dtu可以上线,修改紫金桥的驱动通讯参数(具体参照驱动帮助GPRS简介部分)
   3、如果还不能正常通讯可以联系紫金桥技术人员

52、Q: modbusrtu协议多设备总线采集出现异常,怎么办?
A: 1、查看设备驱动地址是否和设备一致
   2、设备是否需要进行配置
   3、寄存器地址是否正确
   4、驱动采集设备有没有反应
   5、使用串口工具给设备发送指令有没有响应
   6、建议查看物理链路和设备是否正常

53、Q: 我用无法影射com口的usb/ppi电缆通过西门子ppi驱动协议,可以和紫金桥软件进行通讯吗?
web发布IE11兼容性怎么设置?
A: 1、建议更换电缆,目前紫金桥ppi驱动只支持串口通讯方式
2、在ie11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

54、Q: 我使用的是win7系统,安装软件时总报错,运行不正常,怎么办?
A: 建议把系统的安全软件退出然后重新安装

55、Q: 系统报警提示加载项失败,怎么回事?
A: 点组态里的外部连接地址设置错误

56、Q: 紫金桥是否支持广东自远gprs通讯协议?
A: 目前没有相应驱动,建议可以使用通用透传。

57、Q: web发布配置相关,发布后没有数据,怎么办?
A: 查看软件的网络服务器状态,可能是由于单机版没有web授权,网络服务器不启动导致无法进行数据交换,联系软件代理商购买web授权。

58、Q: 在运行中怎样自定义更换背景图片?
A: 通过图片隐藏显示来切换

59、Q: 64位win7系统iis发布后,我已经放开ie加载控件的权限了,仍然不能加载控件是怎么回事?
A: 1、64位ie加载ActiveX有问题,使用系统自带32位浏览器访问。
   2、使用可以加载ActiveX控件的其他浏览器。

60、Q: 软件里是否支持离散数据类型?
A: 紫金桥软件定义离散数据类型就等同整型

61、Q: 如何在网页上显示紫金桥软件采集的数据?
A: 1、web发布后在网页上调用紫金桥的画面
   2、通过webservice等其他接口(详情可以咨询紫金桥技术)调用紫金桥的数据

62、Q: 用NVR组件做的监控画面怎么总显示绿色网格?
A: 查看硬盘录像机本地是否开启了侦测报警。

63、Q: 为什么ie访问自由报表数据和本地view上不一致?
A: 由于工程画面的自由报表重新修改后没有重新发布,导致在IE访问画面时自由报表显示的数据和本地view不一致。建议保存工程,全部重新发布,清除客户端缓存,重新访问。

64、Q: 请问紫金桥的画面能否放大?能否制作比屏幕分辨率更大的画面,拖动以显示不同部分,类似地图那样?
A:可以放大,放大是以窗口左上角坐标0,0为基准点的。
可以制作比分辨率大的画面,在窗口属性中勾选“带有滚动条”,拖拽方式为滚动条,和地图的拖拽方式是不一样的。

65、Q: 复选框只能用建立好的位点组态,而不能用字点组态,是这样吗?
A: 目前不支持在复选框里关联按位输出,可以把这个数据库变量按位转换完了赋给另一数据库变量,而这个变量已经关联复选框。

66、Q: 紫金桥使用透传通用协议多个dtu是否可共用一个监听端口?
A: 不可以,使用透传通用协议一个端口只能对应一个dtu.

67、Q: 紫金桥软件如何把报表保存成EXCEL表格?
A: 使用自由报表的SaveExcel保存成Excel文件,使用SaveASEx保存成*.cvs文件。

68、Q: 并口加密锁紫金桥软件怎么无法识别呢?
A: 1、先确定计算机的并口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进入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找到SoftDogInstdrv.exe手动执行卸载,安装操作,查看软件是否可以识别
3、联系软件代理商或者紫金桥技术支持

69、Q: 请问怎么打印历史趋势啊?
A: 可以使用打印精灵组件提供的函数进行打印

楼主:
问题全部截取自紫金桥技术论坛,如还有其他问题,欢迎发上来一起交流哦~~

楼主:
如有需要,也可留下邮箱,我们会邮件给您发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