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一个系统有多台伺服驱动器,电源线连在一起共用一个漏电开关可以吗,还是每个配一个开关。另外,这么多伺服驱动器放在一块会不会有干扰,必须装滤波器吗?

网友A:
伺服都是公用主电源的,极少见到分别给电源的。进口的系统一般都配电抗器,但是没配滤波器。

网友B:
一起供电就可以

网友C:
伺服不会互相干扰,倒是变频器会对伺服进行干扰。

网友D:
伺服驱动器公用电源即可

网友E:
伺服和变频器在硬件电路上是一类的,就是控制器不同,驱动电路都一样。也得变频调压实现对交流伺服电机的驱动。所以干扰也会有。做好了防护,才能可靠运行。

网友F:
公用就行,不像变频器还会污染上行电。

网友G:
有条件还是滤波器加上;

网友H:
总电用一个漏电开头   每一个驱动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I:
可以共用一个空气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H:
那岂不是要花很多钱

网友J:
家隔离变压器最好不用漏保

网友K:
你用的什么牌的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台达

网友K:
用一个总空开,没个伺服进线把厂家配的磁管加上。

网友L:
我觉得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大功率设备干扰的小功率伺服系统,总空开用带漏电保护的,其他每个伺服支路加个空开就行,没什么干扰的话能省就省点吧,国内这种情况我理解。如果功率较大的话或者有大变频器之类的干扰的话最好加滤波器,有的伺服配有伺服变压器的话那最好了也就没必要加滤波器了。一般负载功率不是很大的话,滤波器几十块一个吧。如果是欧美日系的设备,一般滤波器是不会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