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16-06-12):
刚接触步进电机控制,请教大家一下,在PLC程序中将进和退的脉冲数设成一样,电机来回转动的距离是一样的吗?一天有一万多次

网友A:
理论上一样的。

网友B:
理论上一样,实际应用跟很多因素有关,建议每走几趟回一次原点

网友C:
理论一样,步进电机会失步的

网友D:
用伺服的话问题不大;步进运行中可能会出现丢步的情况;

网友E:
很难保证那么准确
机械精度也是问题

网友F:
尽量选型功率更大的步进马达,大马拉小车比较稳妥,虽说有点浪费。
还有考虑设备的稳定性能,尽量设定原点位置确认的传感器进行定时效验。

网友G:
功率选大一点   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只要力矩够 基本可以

网友I:
机械间隙会导致误差越来越大,做间隙补偿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K:
理论上一样的,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看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