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顺序控制。

楼主(2016-06-12):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网络1中的所有常闭,在顺序控制开始后是断开还是闭合?M0.0是断开还是闭合?

网友A:
I0.2和Q0.0至Q0.3只要有一个动作M0就是断开的

网友B:
刚开始都是闭合啊

网友C:
可以联机进行在线监控,你就会知道程序里面的触点状态。

楼主:
只要顺序控制接通以后虽然M0.0是断开的,但是依然能执行顺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0.2和Q0.0至Q0.3只要有一个动作M0就是断开的
是断开的,但是还能执行顺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机进行在线监控,你就会知道程序里面的触点状态。
测试过了。是断开的但是顺序控制能进行。

网友D:
也叫SFC工序步进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