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把损坏的原件换好后,现在一带负载电压就拉低了,乱跳。不带载量各电压都正常。这怎么回事

楼主:
不接负载量3844 5跟8脚稳稳的5V,振荡输出也有,量各电压点都正常,插上主板面板一闪一闪的,带个风扇量各电压点电压跳来跳去

网友A:
稳压电路有问题,检查电容及分流管和周围电路。

网友B:
把负载一个一个接上,查找原因

网友C:
负载侧有可能短路,主要检查12V,+—15V。

网友D:
台达用的是3842占空比比3844大一半,功率肯定不够了

网友E:
5楼正确,不会是楼主把3842换成3844吧

楼主:
原因查到了是定时元件 贴片电容有虚焊。哈哈,我把那两个电容焊下来,在重新焊上去可以了,插上主板显示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以前修台达的也是用3844替换过,没出问题的。修开关电源用3844替换3842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F:
贴片电容虚焊的情况极少,可能是你焊下加热了电容,排除了原来的漏电容量少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我反复试了几次都没问题了,装机带电机试运行都没问题

网友G:
哦,电容虚焊引起的带载力差?想不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因查到了是定时元件 贴片电容有虚焊。哈哈,我把那两个电容焊下来,在重新焊上去可以了,插上主板显示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请问楼主是第四脚的定时电容吗,怎么是两个电容

网友A:
定时元件出问题了,影响到波形发生器的内部振荡电路了,轻载是还算正常,重载时,芯片6脚输出的波形占空比变大了,使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变慢了,说以这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就被拉低了。

网友I:
修过一例定时电容开路的故障,各路输出电压均极低,查无异常。后代换定时电容故障排除。定时电容开路后,等效分布电容参与振荡,电路仍然能够起振,此时振频极高,达600~800kHz,与正常振频(约40kHz左右)提升几十倍之多。而变压器的电感量是按40kHz设计的。此时感抗剧增,使一次绕组流入电流剧减,故二次输出电压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