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开始电池灯一直亮  换了个电池 还是一样  拆开看了哈  什么也没有动 装上就 ERROR了

网友A:
联机试一下;

楼主:
我联机  显示 6402 参数错误

楼主:
我联机  显示 6402 参数错误 读取不了PLC里面的东西  出错  请教版主  是不是要清空复位

楼主:
USB编程电缆 和PLC之间 通讯可以连接

网友B:
要通着电来换电池   是不是拿开电池时间太长了

楼主:
有可能  本来这PLC 有问题 电池灯换新电池都是亮的  我拆开看了会

楼主:
请教师傅们  这问题怎么解决 啊

网友C:
6402报警就是内存容量设定错误。

楼主:
我清除PLC内存  故障解决了  还是业务不熟  谢谢大家

网友D:
复位就好了。电池装好,传入程序,在复位,在拨到运行,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