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变频器,经检查发现充电电阻坏,其它正常。线路板检查也没问题。换一只同型号的电阻,上电试机,充电电阻又烧,根据经验,我估计是变频器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可能特性变差,因为此变频器已运行多年,换四只400V/820UF电解电容,恢复变频器,重新通电试机,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重复试机多次,没有发生问题。

此案例告诉我们一个问题:维修变频器,要了解故障机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此案例换一个功率大一点充电电阻,也可解决问题,但故障隐患就埋下了,以后不知有什么后果。我修变频器,一般都要找出原因,尽量斩草树根。当然也有找不到原因的,有时间专心研究,想办法攻破。找出了故障原因,就可以举一反三,在遇到此类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充电电阻损坏的原因还很多,大家都说说。以后在遇到充电电阻频繁烧毁,不妨看看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怎么样,我相信大家,故障机理能分析的清。

网友A:
大滤波电容性能下降与烧充电电阻还不多见,继电器不吸合才多见!

网友B:
我見过的是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
就因为不常见,大家才不注意。因为发生故障是不以认的意志为转移的,发生什么样的故障,故障是如何发生的,是不可预测的,但如果知道故障机理与发生故障的原因,故障就可以预防,减少故障的发生。维修变频器就能得心应手,经常发生的故障,大家都能解决,不常发生的或极少发生的故障,如果了解电路原理与元器件的特性以及变频器的运行状况结合周围环境,天气温度等因素,加上自己的不断积累的只是和经验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C:
这个:电容容量下降不会报警停机的吗??

网友D:
“如果知道故障机理与发生故障的原因,故障就可以预防”(3楼),说的不错。

网友E:
我卖的75森兰烧过充电接触器线圈,水泥电阻却没事。

楼主:
电容没有测量,换了就好了,电容有时测量容量是正常的,并不代表电容是好的,电容用久了会出现特性变差的情况,电解液会干枯,化学反应会变慢,储存的电荷容易很快放光,变频器上电时就会使充电电阻承受很大的电流,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如果此类电容在变频器运行中,会使变频器不明原因报欠压或停机。电容损坏一般分这么几种情况:1.鼓包‘漏液。2.容量下降。3.特性变差,即稳定性变差。4.绝缘变差,即漏电流变大。

楼主:
回复6楼,烧主回路接触器线圈,变频器肯定输入电源缺相了,也有可能烧充电电阻。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接触器不吸合确实比较常见

网友G:
主电容还是没有怎么去注意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多数是保护没做到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测量,换了就好了,电容有时测量容量是正常的,并不代表电容是好的,电容用久了会出现特性变差的情况,电解液会干枯,化学反应会变慢,储存的电荷容易很快放光,变频器上电时就会使充电电阻承受很大的电流,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如果此类电容在变频器运行中,会使变频器不明原因报欠压或停机。电容损坏一般分这么几种情况:1.鼓包‘漏液。2.容量下降。3.特性变差,即稳定性变差。4.绝缘变差,即漏电流变大。
如果你一意孤行说测试正常,只能说明你的测试条件未满足!

网友J:
难道是因为电解漏电流太大造成的,充电电阻损坏?

楼主:
难道电容电荷是零时,突然对电容充电,充电电阻承受的充电电流,在瞬间不是很大吗?因为电容电压在充电的瞬时不能突变,此时电容电压是零,一个高压突然加到电容上,电压瞬间变为零伏,你说充电电流大不大,尤其是运行时间好多年的电容,或者长期不用的变频器的滤波储能电容,突然对其冲电,会有什么后果?这种情况很少,但不是没有。这时就看谁脆弱,可能充电电阻毁坏,也可能整流会坏,可能电容会坏,甚至逆变模块会坏。总之谁脆弱谁就容易损坏。

网友K:
理由不充分

网友L:
遇到过储能电容性能变差,加电外部跳闸,烧充电电阻,或直接报过压。

网友M:
换过充电电阻 但是从来没去想为什么坏

楼主:
烧充电电阻的两种情况:一上电就烧。二运行烧。两种情况的故障机理是不同的,上电烧与滤波电容特性变差有关。运行烧与接触器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有关。

网友N:
真知灼见,学习,谢谢。

网友O:
不错,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P:
楼主V5
话说,我公司有一台德国贝克的变频器,这变频器加电机是一套原装的真空泵,总是报警,又没有报警代码,就5个灯,修过也修不好了。。。

网友Q:
楼主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在处理和查找故障时,即便知道问题的结果和反应,也要根据现象去分析。用原理推理分析故障点和可能性。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

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是工程师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