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结

楼主(2016-06-12):
今天客户的一个力传感器在触摸屏上显示不正常,但是另外一个就很正常。一点儿外力也没给的时候显示也有一个值,当开着振动盘时,数值会跳动比较大。初步判断为干扰,检查有关线路,检查接地,更换另外一个通道,仍然无法找到问题。
最后无奈的弄弄传感器的电缆头,发现跳动没了,数值也显示0了,O(∩_∩)O哈哈~。。。。

网友A:
电缆头没做好?

网友B:
高手,今天学了一招。

网友C:
接触不良?

网友D: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E:
震动是设备,应当检查所有的连接线,或者尝试更换传感器。
其实如果传感器安装在震动盘上,寿命会缩短的。

网友F:
这种软故障最麻烦
有些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便是根源!

网友G:
接头松了,这个不好玩哇

网友H:
慢慢找咯

网友I:
时间长了接头就会氧化生锈产生电阻

网友J:
插头需了吧。

网友K:
维修与运气很重要

网友L:
学到了经验

网友M:
振动设备,插头要做好加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