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面板显示乱码的检测思路和方法

面板显示乱码后,一般人会首先想到是主板的问题,进而感觉无处下手,产生畏难情绪而放弃。其实如能静下心来检测一番,乱丝总也能捋出个头绪来。
一、乱码的表现与种类
通常,面板显示乱码的表现不外乎两种:
1、第一种,是上电后即显示说明书中查不到的代码,或故障说明中语焉不详,让人费解,使人油然而生“是不是乱报啊”的猜测。如台安N2系列机型上电后报UL,故障说明中仅能查到LU、OU、OL等,与UL统统对不上号。根据检修经验,大多为电流互感器损坏或驱动电路误报故障(相当于其它机型报SC、OC故障);如英威腾早期的G9/P9系列机型,当检修中导致直流电压检测条件不能满足时,上电后面板闪烁“invt(产品标志)”字符,所有操作均被拒绝,实际上相当于其实报LU、POFF(意为直流母线电压偏低)故障;再如正弦SINE303系列机型,当面板与主板MCU通讯中断时,上电后面板显示“SINE”字符,说明书中也无法查到,但也以大致判断是某种故障存在,导致的异常报警;如爱默生EV1000系列机型,上电报E010故障代码,查故障说明,只有意味深长的“保留”一个词儿,经检查,原来是短路故障检测电路故障后的误报警动作。……不一而足。
此类乱码,因说明书不易查到或指向模糊,会给故障判断带来一定的难度。而首先判断是否有故障信号存在,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判断方法。
一般来说,故障检测电路牵涉范围面广,查找起来较为费时费力。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口诀吧:先电源,后信号;先两端后中间;先软件后硬件。是一个总的检修法则。如怀疑有过载保护信号存在,可首先判断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出端,和电流检测后级比较器电路的输出端,是否有故障信号存在,会大大提升检修速度。
2、第二种,是上电后显示88888,或-----,或无显示。
如题的3种异常显示,首先都有可能为面板本身内部电路异常,如有条件,可直接代换主板验证。当然也可以通过相关检测,确定是面板或MCU工作异常。
常见原因:
a、 面板MCU与主板MCU通讯故障;
b、 主板MCU外围电路异常(工作三要素不具备等);
c、 故障信号存在,处于报警(同时中断通讯)状态;
d、 面板电路故障。
下文将就第二种故障的a原因作出探讨。

楼主:
备用(待续)

网友A:
看君发一贴,胜读十年书表情,赞。

网友B:
受教了,谢谢老师!!!

网友C:
多么深的领悟啊

网友D:
积累经验,补充、完善原有资料;实践中的总结,太好了!

网友E:
咸老师您好!有一coel22kw变频器变频器驱动板上有一二极管上标pj322k是什么二极管?谢谢!

网友F:
版主经验很丰富,向你学习

网友G:
咸老师,我有一台艾默生ev1000的变频器定长不停是啥原因?换主板后正常,是硬件还是软件原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检测信号输入电路。如无问题,则可能是软件方面的原因。

网友H:
咸老师你好。。。我手上刚好有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5.5kw,一开始是报f004过热,然后检测发现温度检测部分有一只小贴片电阻腐蚀脱焊。。。处理后上电带小电机试机正常,拆下刷绝缘漆装机后出现了您帖子里说的面板四条横线。。。插脚检查无问题,检测主板的10v,24v,5v,电压都有,端子板,主板,操作面板都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过,也没有问题。。。麻烦您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楼主:
可以由面板电缆的通讯脉冲的有无,判断主板MCU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I(2016-07-18):
请教咸工,一台安N2 0.75KW变频器,面板第一位总是显示8且闪烁,剩下的几位正常,面板在别的主板上显示正常,请问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J:
也可能是主板故障或电源板故障,比如西门子440面板显示----故障,网上有的,学友们可查一查。

网友K:
好贴,收藏了。咸老师辛苦。

网友L(2016-09-21):
咸工您好,我这有一台英威腾的G5系列15KW的变频器,被雷击,测量主回路没有问题,上380V,面板显示88888,继电器吸合,按任何键无作用。检测发现主板有两个电感烧黑,断路,是接在主板5V地的位置,还有一个位置烧黑是贴片电容对外壳地断路。检测供电5V有4、97V,另一路5V只有2、1V,发现7805已经接近短路,更换好后通电,测量主板接线端口的10V,24V,两个5V,正常后面板还是显示88888.把晶振换了还是不行,是不是CPU没有工作呀

网友M:
回复 楼主:
咸老师你好像抢了个沙发,备而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