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2):
刚刚问了我师父,他说的我没看懂,希望大神给解释的简单一点

网友A:
类似于一拖二,一拖三等原理

网友B:
你还是上网查查好

网友C:
分频电路就是对数字量做运算用的。把一个高频时基信号分频成所需要的时基信号。定时、定频等控制的需要。比如我想要一个准确的秒信号或者0.5秒的时基信号。分频电路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看懂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解释比较直观。

网友C:
过去的模拟电路时代,显示器的数码管,要求一个“开门”扫描时间,1秒换一次数显,就用一个手表的晶振,然后分频,获取一个秒信号,作为数码管的“开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