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啊

楼主(2016-06-13):
今天在调试一台机器,就两百步的程序,一个小时写好程序,但是因为一个气缸不能复位,总是在那里反复动作不停却让我整整调试了一整天才基本完成啊!程序都是按照以往的习惯检查没有似乎逻辑上没有问题。找来找去最后只能怀疑是中断程序里置位的m点没有复位了,因为程序里我有写的复位,但是怎么就会复位不了呢?记得以前写的程序,在中断里置位的m点,在中断外都是可以复位的呀!丰炜plc!大家说说在中断里置位的点,然后在中断外能复位吗?即使中断里的条件是一直接通的!

网友A:
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的?数据是保持型的?

网友B:
楼主还是弄清楚动作逻辑,然后对照逻辑写程序即可

网友C:
普通程序怎么修改都可以
中断 步进就不一定了

网友D:
步进时  进行下一步时要复位上面置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没有用步进程序,用的职位复位,只是郁闷在中断程序里置位的点(条件是一直接通的)。主程序外应该可以把它复位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作逻辑是弄清楚了,就是在中断程序里置位的m4这个点一直接通,复位不了导致气缸一直反复动作。
中断程序里置位的m4点,它前面的条件是一直接通的。但是回到主程序里应该也是可以把它复位的吧?

网友B:
调试设备就是提高自己技术水平,O(∩_∩)O哈哈~

网友E:
楼主一直用这款plc还是刚换的品牌没有熟悉功能

网友F:
“中断里的条件是一直接通的!”
问一下,中断条件是不是撤了,换句话,中断是不是还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们这里用的品牌是最杂的,维控plc,丰炜plc,三菱plc,信捷plc,永宏plc,松下plc,学都学不过来,所以各方面功能都没有精通,只是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如我用x0的上升沿i000进入的中断,中断里是常开m8000,输出set m0.
然后中断出来再把m0复位(此时x0没有得到信号),之前我写的程序好像都可以复位的,就这个程序复位不了,气缸一直反复动作不停。因为我在这个程序用的两个中断嘛!所以我也怀疑是我没有用DI中断禁止造成的。最后把m4处理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