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伺服电机浮动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6-06-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装置,它由3个安川伺服电机和一些机械连接部件组成,我想做的控制是最上面那个平面定位到一个位置,如果有外力对它向下压或者左右推动时,它能够被推动,若外力消失后又能回到原来的定位的位置,这就是我想要的“浮动力控制”的效果,哪位大神有做过这类研究或者有思路的麻烦指点小弟一下,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A:
电缸不是好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缸目前还没接触过,不过有听说过,这个控制效果怎么样?控制方便不方便呢?

网友B:
用几个弹簧拉住,自复位不就得咯?
1、需要使用传感器记录和保存行走轨迹并让马达执行返回原始的位置。2、是否需要三个伺服马达同时通电运转驱动平台运动,也就是专业术语所说的三轴插补运算,如果是这样,系统将更加复杂。购买台式机电脑+运动控制卡件+电脑软件,或者使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器并编制运动控制程序实现。
总之系统造价不菲,估计要准备5位数的资金吧。

网友C:
这个我给汽车厂做轮胎装配机械手用到了浮动控制功能,不过我做的是气动浮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系统有控制器,是安川MP2310运动控制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类似你那个,这个是打算用在汽车轮毂打磨用的,能说一下你那个气动浮动控制的思路吗?

网友C:
我那个就是一个气动比例阀控制进排气速度与压力罢了,很简单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比例阀听说很昂贵,你那个是用什么控制器控制的呀?有图片吗?

网友D:
能不能用转矩模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纯的转矩控制模式是不行的

网友D:
有外力的时候切换成转矩模式,没有外力是切换到位置模式,轮毂放到上面后就切换到转矩模式

网友E:
一般包括机械手在内都是用气缸或者油缸做浮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怎么判断有没有外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有没有相关的案例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怎么判断有没有外力呢??

轮毂放上去应该就算是有外力了,可以用个光电开关检测,运动控制器是有I/O模块配的

楼主:
轮毂放上去不算外力哦,我是机器人给轮毂打磨,打磨的时候会压或者推动轮毂,然后位置会发生偏移的